DELL 5470板载CPU独显开机电流0.14A无CPU和内存供电

楼主(2016-06-29):
DELL 5470板载CPU独显开机电流0.14A无CPU和内存供电,CPU供电由TPS51622+97374M组合,测97374M的2个供电5脚VIN有19V,2脚VDD有5V,1脚SKIP#和8脚PWM都有1.5V,但4脚VSW就是不输出+VCCIN,按理说97374M供电正常TPS51622的6脚输出了51622_PWM1,7脚也输出了51622_SKIP#,97374M的4脚应该有电压输出,但却没有。内存供电IC-RT8207L的供电都有,但11脚S5无电压,查图纸得知此信号是由CPU发出,这个板的电路比较复杂,时序不了解,请高手解答

网友:
先查内存电压吧,看看转换电压都有没

网友:
二级转换电压都出来了

网友:
触发之后的电流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学习了,支持迅维网!

风神一笑 -3 -2 灌水!广告!小心账号!

网友:
先将内存供电修出来再说

网友:
我都碰二台这种机了,没内存供电,开启信号是桥发出来的,不知道怎么修……

网友A:
楼上的故障和我的一样,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也是由三合一的桥发出的,TPS51622开启信号也是由这个三合一的桥发出的,测EC已发出SUS_ON和RUN_ON,还有测EC已发出DPWROK,EC_WAKE#,EC_PWROK,RSMRST#,APWROK,DPWROK,AC_PRESENT,SIO_PWRBTN#,唯独没有发出SYS_PWROK

网友:
这个SYS_PWROK信号EC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发出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故障和我的一样,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也是由三合一的桥发出的,TPS51622开启信号也是由这个三合一的桥 ...

我也想问下,这都有了就是不出SYS_PWROK,是不是就芯片本身了呢

网友:
有哪位换过桥试过没有呢?期待机器的修复

网友:
板载CPU能轻易换吗,哥们说话要三思啊,别害别人走弯路

网友:
内存这边的问题先查清楚!

网友:
因为不知,所以不盲从不评论,静静地看着机器修复就好,楼主的问题比较难办,修好了麻烦说一下

网友:
先修内存供电了

网友:
客户催的急,只有换板了,

网友:
我想问下+VCCIN是什么供电?正常是多少V   我有块华硕 是1.6V,但是输出电感热的厉害

网友(2022-05-10):
有图纸么,看看图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