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 短路

楼主(2016-06-29):
    B470 CPU 上管短路,换掉后亮机,但是进不去系统,不是蓝屏就掉电(刚过滚动条,进不到桌面)求思路。

post_deleted

网友:
CPU也很可能挂的,换个看看。

网友:
我不会告诉你换个CPU就解决问题了

网友:
CPU 上管烧了一般CPU也会跟着烧

网友:
CPU烧了,换下得多少钱

网友:
换个cpu看看吧

网友:
这机器烧了铁壳后基本上cpu会同时烧,蓝屏报错是否是126报错 要是的话换cpu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加焊试试呀!外设全部拔掉

这种绝不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建议楼主换个CPU不行就把上下管芯片一起换试试

网友:
如果没有cpu试,可以先把pwm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试一下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cpu挂了  意料之中

网友:
cpu坏了,遇到许多了

网友:
是CPU吧,今天就有一台是CPU的问题

网友:
小通病了 cpu一起换了吧

网友:
这个太多CPU坏

网友:
换个CPU吧,CPU挂了。应该把一套管子全换了

网友:
大部分都是上下铁壳MOS管没焊好,还有CPU供电芯片,包括中间的8脚的小芯片,也有可能损坏
真不行,全换掉,不过非常考验焊功,细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