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E上电跑到1.2到1.3有背光无显?

楼主(2016-06-29):
今天接到一个B460E机器,我说机器配置太差,结果过客非要修!现在是跑到1.3安左右,机器屏背光亮了,不出联想的LOGO,外接出联想的LOGO,但是花屏!显卡N1的,加焊后效果一样,CPU交换测试也一样!论坛有人说北桥,用风枪加热北桥也一样。。现在苦逼,求大神指点,谢谢

网友:
先换显卡试试了,不行就换显存了

网友A:
外接显示内屏不显,主要还是查显卡条件,也可以试着刷个BIOS试下

网友:
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显示内屏不显,主要还是查显卡条件,也可以试着刷个BIOS试下

BIOS?这个也会导致有背光不显示?

网友:
有个显示芯片,看下

网友:
显卡问题 换掉吧

网友:
很明显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换显卡把

网友:
先把显卡换了

网友:
显卡爱坏 这机器

网友:
换显卡,内接不显外接花屏,先把显卡干了再说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显卡的几率大点

网友:
200%是显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