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 无5VSB

楼主(2016-06-29):
测试保险烧断 整流桥 开关管 对地正常
测试辅助 主开关部分 电阻 二极管正常
辅助IC烧开盖

散热片 可见烧过的痕迹
只能依稀看见一个P

对比一个好的长城电源 采用P1014AP06的外围元件
基本一样

更换P101AP06后 上灯泡测试短路 一闪就灭正常
测试5VSB 输出正常

更换保险和P1014AP06 后电源各路输出正常
拷机测试正常

网友:
这个是待机电源IC,,,,,,

网友A:
P1014AP容易损坏,空载时可听到轻微的叫声,更换即好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1014AP容易损坏,空载时可听到轻微的叫声,更换即好。

P1014AP06比较容易开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1014AP06比较容易开盖

论坛中已有很多例了,可算是通病了....

网友:
这电源IC,好多都是爆了,,,,

网友:
有学个通病

网友C:
P1014AP06 是不是质量有问题,有可以代换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1014AP06 是不是质量有问题,有可以代换的吗

集成芯片 集成度高了 但是故障几率 变大了

网友D:
现在已经没有经历修电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已经没有经历修电源了

那生意应该很好的吧 没有空闲了

网友E:
南方蟑螂多,修的时候坏的最多的就是待机IC!@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南方蟑螂多,修的时候坏的最多的就是待机IC!@

也修电源吗  怎么收费的  还是修自己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已经没有经历修电源了

生意好时修电源不合适,闲时可以修一修.........

网友F:
电源都修,牛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电源都修,牛人啊

按是新手 没事就修下电源 积累下经验

网友G:
一般长城待机IC 容易烧。 还有过分的地方,开关变压器内部线圈被烧断,只能找个垃圾电源换同类型的变压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一般长城待机IC 容易烧。 还有过分的地方,开关变压器内部线圈被烧断,只能找个垃圾电源换同类型的变压器了

辅助变压器 不能随便换吧
杂牌的能换 长城的吗

网友:
通病  就喜欢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