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不开机维修一例

楼主(2016-06-29):
苹果6不开机维修一例

  型号:苹果6

  故障:不开机

  苹果6不开机维修方法/步骤:

  上星期接一台不开机苹果6,顾客描述没修过没进过水,那没进过水为什么进水标签变红了呢?顾客一句话雷到了我,他说经常用手机听音乐锻炼身体,是放口袋听耳机的,那应该就是汗水浸湿的。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1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1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1

  起由找到了,那就马上开修。

  首先将屏蔽罩卸掉,放到超声波里,正反面“煮”下,大家应该知道汗水的腐蚀性有多大。洗完试下开机大电流,把电压调低,使用烟熏疗法,看哪里发烫!后来发现是硬盘供电那路短路,那么多电容,应该是哪个呢?而且全是并联,只能一个一个的排查了。运气好!找到第二c0613就不短路了,立马开机,正常!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2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2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2

  到了输入密码的时候,竟然输入锁屏密码无反应,还会自动锁屏,再重启一遍试下,竟然提示温度过高!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3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3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3

  重新整理思路,发现电池有点发烫。突然想起,师父前段时间刚教过的必杀技——更换电池!更换电池后正常了。
  测试各个功能时发现没有外放,好不容易开机了,竟然没声音,接着测试耳机听筒,也都正常,那就是扬声器放大器u1601出了问题。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4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4

苹果6不开机维修 图4

  所以不考虑音频IC,直奔主题,测量音频放大IC供电正常,因为客户急用,就不量对地阻值,直接更换,苹果6开机正常,问题解决!
苹果6不开机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6745-1.html

网友:
思路好清晰,大神一般的维修!

网友:
电容短路导致不开机,电池问题导致提示温度高,音频放大ICU1601坏造成没有外放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  看得出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,体现了 望闻问切的重要性

网友:
楼主确实牛,,一点弯路都没走就修好了

网友:
思路顺滑,维修技术到位

网友:
不错,思路还好没有中断,不错

网友:
修苹果手机好的一点是图纸基本上就那几个型号。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满满的经验,值得学习

网友:
fhw 真不错,谢谢分享,每次逛总有不同的收获

网友:
分析很详细,很有参考作用。

网友:
找短路电容还可以简单一点

网友:
思路清晰 不错

网友:
我的苹果6CPU坏了 换的主板

网友:
CPU可以修吗 苹果的

网友:
苹果6P 经常重启

网友:
楼主难道就是传说中牛A与牛C之间的人

网友:
谢谢分享,苹果的资料不好找

网友:
论坛因为你而强大

网友(2017-08-15):
烟熏法, 怎么操作的。 大神们 指点下。 每次我用松香都不会用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好厉害 理论也好厉害 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,有图有真相!!!!!!!!!

网友:
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,多谢分享

网友:
边听歌 边流汗汗进到主板 导致音频坏 看来客户说实话  哈哈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一定修过好多机器 练出来的

网友:
师傅教过的东西,有时也很管用。

网友:
3处问题,这个汗水真是厉害!!不过能修好 赚到钱就行了。

网友:
修手机理论还是要过关的,过硬的理论能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....

网友:
确实是这样。修手机思路很重要。

网友(2018-12-14):
思路很清晰  看得出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