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 不触发 待机3V 5V 都有 15V 也有

楼主(2016-06-29):
E40  不触发 待机3V 5V  都有 15V 也有   ..    EC 几个条件都是有的。 就是指示灯绿色的一直闪

网友:
有个料主板 两个BIOS  和 IC 都换了

网友:
就是BIOS  第一脚 电压老是跳来跳去。。  直连EC的

网友:
不触发   插条件!bios一脚不用管!

网友:
EC 装反了 好触发了  CPU 供电都出来了。

网友:
装好 就不触发了。 开关灯闪

网友:
这么说就修好了?

网友:
只是出CPU 供电 EC 发热、。、 不开机 想不明白

网友:
EC都装反了?上过电的坏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