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触摸板的问题,谁碰到过?

楼主(2016-06-29):
一台苹果A1466,原本故障是不触发,公共点有短路地方,修好后,正常了。
但只要接键盘的排线,就会电流0.12不变,无法触发。

查该排线,链接到触摸板下方的小长条板上,然后再分别连接到触摸板和键盘。
拔掉键盘和触摸板排线,单独链接小板,也会0.12.

这个小板也会坏? 第一次遇到,能不能修好?请教一下

补充内容 (2016-7-5 16:39):
经查,果然是触摸板下方的小板坏,仔细检测发现,是一个玻璃状芯片烧坏了,导致5V供电短路。拆了这个芯片,键盘可以用了。触摸板还是不行,看来要么换这个小板,要么换整个触摸板了。

网友:
拔掉 排除

网友:
不要用了  拔掉

网友:
触摸板就换一个了,这种东西怎么修

网友:
拔了键盘没法用啊,这叫什么维修!

网友:
遇到过键盘引起的不触发,触控板引起的倒是没有遇到过。换吧,也不贵。

网友:
这样问题这么明显 直接换一个触摸板就好啦这个不需要修得啦 修了也是不稳定了

网友:
换个小板子试试好了!!现在苹果的本子修的太多了

网友:
换个小板子试试好了!!现在苹果的本子修的太多了,就靠这个吃饭!

网友:
小板子有问题就直接更换小板子啊

网友:
小板子也是大故障的

网友:
等你的好消息

网友:
这个小板应该没多少钱吧

网友:
除了换修,好像也没啥法子吧。

网友(2016-08-07):
换了不就得了,很少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