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M5A78L-MLX不开机

楼主(2016-06-29):
华硕主板M5A78L-MLX3 PLUS 插上12V供电不开机,应该是CPU供电保护开不了机,检查CPU旁边4对场效应管用万用表测量D和S极只有5.3欧,是短路吗?怎么测出是那一个场管坏了.这么多全拆下来好麻烦。求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一般短路了可能3个脚的阻值都不对。怀疑哪个直接拆下来看下

网友:
连同主芯片 副芯片一起换

网友:
先测下G与D、S的阻值看下有无不正常的。

网友:
只能一个一个拆下来测

网友:
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 量g s是否通  通就是坏了

网友:
把CPU拆了测,看看多少

网友:
其实觉得拆下来测量是最准确的。。

网友:
不用全折,浪费时间,每个管测一下控制极,很容易找出来。

网友A:
大家是用热风枪吹还是电烙铁焊出来的,我用热风枪吹出来,经常吹掉旁边的贴片阻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家是用热风枪吹还是电烙铁焊出来的,我用热风枪吹出来,经常吹掉旁边的贴片阻容

垂直点
要不风关小点

网友:
烧鸡发 烧一下

网友:
这板用的P沟还是N沟?

网友:
用二极管挡 测量GS DS阻止 基本上可以测量出来

网友:
空板强制开机,摸一摸那个管最烫,换下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