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13p-gt1-a2可以用N14P-GT-2代换吗?

楼主(2016-06-29):
请问哪位大神知道吗?联想Y400机器的显卡n13p-gt1-a2可以用神舟精盾K580S的显卡N14P-GT-A2代换吗?
显卡

网友:
两个都是英伟达的显卡,外观,上面的电容排列都是一样的。N14P-GT-a2这个是n13p-gt1-a2的升级版吗

网友:
建议不要轻易代换,两个显卡年份架构都不一样,而且换上去即使能亮bios也不一定能认到这个显卡,打不上显卡驱动的

网友:
应该不能代换的 一个钢网能植很多显卡 外观差不多不一定能代换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,只要外观电容位一样,基本都可以换,但是鲁大师跑分会有差别

网友:
可以代换,外观电容位一样就可以,但是鲁大师跑分会有差别

网友:
N13P-GT-A2 确定是好主板拆的,N13P-GT1-A2加焊用几天,代换一下,花屏,显示乱码,我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