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N73-AM主板维修

楼主(2016-06-29):
接客户一台机 华硕P5N73-AM主板 故障触发掉电 可再次触发
掉电前测试各供电 查到无CPU供电 最喜欢修供电问题了 哈哈
下个点位图 RT8800+RT9605组合的
RT8800 16PIN VCCD 有5V  4PIN EN 0.3V左右 不正常

EN 由PR21与PR24 分压而来  测PR21一端有12V 更换PR21后此板修复

网友A:
分压电阻有问题,是测一端有正常的12V,别一端没有正常的1V以上高电平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压电阻有问题,是测一端有正常的12V,别一端没有正常的1V以上高电平吗

是的  测量分压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来确认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