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 板号:820-3437-B 待机过大无待机电压修复

楼主(2016-06-29):
故障机型:苹果A1466

故障现象 :待机0.0249  不触发

检修流程:目测无明显故障,测3V  5V待机电感无电压,测MOS管控制极无波形,说明控制芯片TPS51980A没有进入工作状态。此板正常待机0.0176A,遂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,发现VIN电压过低2.3V, 追查线路发想公共点大电感旁边的一个白色保险虚焊,这个问题虽然简单,但是苹果竟然存在保险虚焊的问题,第一次遇到,我呵呵哒~~~

觉得好加分鼓励下我吧!

网友:
打板时歪了,不稀奇,

网友:
这叫减到钱钱了

网友:
美国佬玩的表面功夫,苹果笔记本是故障率最高的品牌之一

网友:
表示没有修过苹果

网友:
苹果的虚焊,还是很少见的,

网友:
笔记本做工我只服 IBM,

网友:
表示为什么我老是遇不到

网友:
楼主的照片很给你

网友:
虽然简答 单也是技术

网友:
昨天清理一个苹果一体机刚开始是好的,清理完之后装上去点不亮了,后来测电源板电压都没有,很是郁闷 搞了几个小时不知道什么问题 后来用洗板水刷了刷 电压又出来了  心都凉了

网友:
还真别说在苹果主板上虚焊这个几乎都没遇到过,呵呵,厉害。

网友:
对的   论坛里也有说这个问题的  都是那个电容

网友(2017-01-04):
不错不错,苹果我就是小白

网友(2018-05-16):
楼主运气 不错 。维修经验 也是  很少见的苹果主板虚焊 。会不会是上家 做的故障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摔掉的,没有碰到过;楼主捡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