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H61R MB,卡滚动条,不能进系统

楼主(2016-06-29):
dell主板MIH61R MB,雷击过,把网卡拆了,现在开机卡在win7图标处。进PE卡在windows滚动条上,BIOS也刷过了。现在没招了,望高手指点一下。上次发这个贴发到笔记本哪边去了,没什么人帮忙。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
今天正好找到一块华硕的h61的料板,拆了桥,植好球,上BGA,满怀希望的上机还是一样的。

应该不是桥的问题了吧,高手过来指点指点吧。

网友:
不懂,要不你装linux试一下?360的急救盘也会卡吗?桥都换了,有没有换过cpu呢。

网友:
拆声卡和IO吧。这种一般没有太多了。就是外设问题

网友A:
DELL的这款MIH61R  有2种BIOS  一种是620  一种是3010MT   刷错了好像就是这样!! 上次遇到过  记不清楚了

网友B:
不带硬盘进PE试试,不行就可能是BIOS的问题了。还有,检查下电源负载能力,电源也可能卡机。多数是硬盘问题,你把C盘删除后再进PE试试。

网友:
都能进系统引导了说明硬起部分已经完成,卡进度条应该查内存总线和前端总线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桥问题

网友C:
把网卡装上,应该就好了,或进BIOS把网卡屏蔽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带硬盘进PE试试,不行就可能是BIOS的问题了。还有,检查下电源负载能力,电源也可能卡机。多数是硬盘问题 ...

是不带硬盘,也进不去PE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ELL的这款MIH61R  有2种BIOS  一种是620  一种是3010MT   刷错了好像就是这样!! 上次遇到过  记不清楚了 ...

要是这样子就好了,我去刷的试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把网卡装上,应该就好了,或进BIOS把网卡屏蔽试试

我按你的试试看行不行,有结果了来告诉你

网友E:
可以用pe 前面不是有个测试内存的功能吗
跑下内存看看
硬件方面外设问题大点
先刷刷bios是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用pe 前面不是有个测试内存的功能吗
跑下内存看看
硬件方面外设问题大点

我刚下了个BIOS刷了看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把网卡装上,应该就好了,或进BIOS把网卡屏蔽试试

非常非常感谢你,我把网卡给屏蔽了就能进pe了。今天搞半天,植了3次球才植好,搞到下午来了个本才放下,原来的桥看来也是好的这会又想起来了。再次感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非常非常感谢你,我把网卡给屏蔽了就能进pe了。今天搞半天,植了3次球才植好,搞到下午来了个本才放下, ...

看来你是摆了个乌龙,拆掉主板上的外设要在bios 禁止掉对应的外设,好像在xp 不会出错,但win 7这些就要卡住,因为他们要检查设备,卡住就是等待所有设备响应。

网友:
换新网卡估计还是一样  遇到过  只有外置网卡

网友:
BIOS或者硬盘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按你的试试看行不行,有结果了来告诉你

你要怎么谢我呢

网友:
一般要换网卡,取下会卡进度条。

网友F:
这个问题你换个PE看一下,不行的话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,上个月修了10张全换桥OK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是一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问题你换个PE看一下,不行的话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,上个月修了10张全换桥OK

还真不是桥的事,换了桥还是一样,最后在bios里面把网卡屏蔽了就好了

网友:
你装个网卡可能会好

网友:
是这样的,把网卡屏蔽了就能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