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 S1的主板没有集显供电

楼主(2016-06-29):
CPU供电是有的 唯独没有集显供电 求助

网友A:
跑码了吗  集显供电要跑码后才有的哦

网友B:
过内存才有集显供电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跑码了吗  集显供电要跑码后才有的哦

没有PCIE接口的检测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过内存才有集显供电呢

没有PCIE接口的检测卡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没有PCIE接口的检测卡

买一个啊  新出的诊断卡  支持各种接口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买一个啊  新出的诊断卡  支持各种接口

现在没有的情况能不能确定大概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没有的情况能不能确定大概问题

插个小喇叭  然后   把内存拿掉  看报不报警  如果不报警  就有可能没跑码 或者跑码没过内存  如果报警 那就跑码了   可以换一下集显控制芯片

网友D:
没有跑码卡不好诊断有示波器吗。要不看下内存条件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插个小喇叭  然后   把内存拿掉  看报不报警  如果不报警  就有可能没跑码 或者跑码没过内存  如果报警  ...

我自己弄了个喇叭 有三声嘟嘟嘟的  说是基本内存错误 内存也换了 也换插槽试了 基本电压是有的 就是个时钟信号测试不了 用万用表量了  电压都是有的 只是有的大有的小帮帮我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跑码卡不好诊断有示波器吗。要不看下内存条件吧。

我自己弄了个喇叭 有三声嘟嘟嘟的  说是基本内存错误 内存也换了 也换插槽试了 基本电压是有的 就是个时钟信号测试不了 用万用表量了  电压都是有的 只是有的大有的小帮帮我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自己弄了个喇叭 有三声嘟嘟嘟的  说是基本内存错误 内存也换了 也换插槽试了 基本电压是有的 就是个时 ...

你测了SPD,总线时钟和数据吗 ?刷过BIOS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测了SPD,总线时钟和数据吗 ?刷过BIOS吗

总线测了  那个数据线有这么多根啊 那个BIOS不会刷  之前百度说的 盲刷BIOS  要提取BIOS一个格式的文件 提取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总线测了  那个数据线有这么多根啊 那个BIOS不会刷  之前百度说的 盲刷BIOS  要提取BIOS一个格式的文件  ...

总线数据不是数据线,是SMDATA。BIOS有大家备份的用编程器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