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掉电维修

楼主(2016-06-29):
g470掉电,把pu201拆掉,修复,温控坏

网友:
帖子挺精简

网友:
手上有一个在修,开机自动上电0.118a,按开关还能正常触发,进系统不是蓝屏就是掉电,晕了

网友:
你能在精简点吗

网友(2016-08-18):
真是精华啊

网友:
什么时间掉电啊

网友:
真的可以吗?

网友:
秒杀哇  这个安逸

网友:
是amd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