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2-B3反复重启

楼主(2016-06-29):
刷过BIOS,换过电源 、cpu、内存。用镊子短接下图DQ16,不会掉电,还能亮机,大仙大侠帮忙分析,病症究竟在哪。

追查VR_RDY电压掉,来自VTT_PWRGD,查Q40、Q37。最后追查是SLP_S3电压上来就掉。IO的PWROK1也是上来就掉,RSMRST 3.3v到很稳定。

网友:
我有个板子和你说的差不多,我的是上电5秒左右掉电重启

网友:
这么简单 ,写的真么复杂

网友:
是不是电阻问题

网友:
遭遇上电会滴一声,屏不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