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110主板接上cpu后,vcore掉电,不接cpu,vcore正常供电

楼主(2016-06-29):
Hh110主板接上cpu后,vcore掉电,不接cpu,vcore正常供电,已换过cpu电源芯片,确定不是cpu电源芯片问题,也不是cpu问题,cpu电源芯片VR_ENABLE正常,VR_READY正常,SVCLK和SVDATA都没有出现波形,但有电压,各位大神求指点思路

网友A:
查PROPWRGD信号有没有产生

网友B:
不过内存也会掉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PROPWRGD信号有没有产生

不接cpu时,vocre能正常输出,PROPWRGD是高电平。但接上cpu后,vcore都已经没有,cpu都不供电,PROPWRGD是低电平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过内存也会掉电。

不接内存时,也不会内存报警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接内存时,也不会内存报警。

报警只是一个参考,并不是一定会响,或者是读内存之前的信号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报警只是一个参考,并不是一定会响,或者是读内存之前的信号出问题了。

我正是这个意思,读内存之前的信号出问题了,BIOS还没读到内存信息,就已挂机

网友B:
论坛上有一篇“技嘉GA-H81M-S1主板时序”,,你可以看看

网友B:
还有两个问题,1、是不是已经有复位,,2、BIOS没有有片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论坛上有一篇“技嘉GA-H81M-S1主板时序”,,你可以看看

好的,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论坛上有一篇“技嘉GA-H81M-S1主板时序”,,你可以看看

VR_RDY是3.3V,PCH_SYSPWROK是3.3V,但cpu还是没有供电,下一步该怎么做,求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两个问题,1、是不是已经有复位,,2、BIOS没有有片选

复位指什么复位,BIOS没有片选

网友:
这个就是复位

网友C:
没有cpu供电,怎么会有cpu复位。应该是先有pwrok,才会有cpu复位。刚忘了说我这个板是和H110,没有DRAM_PWROK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cpu供电,怎么会有cpu复位。应该是先有pwrok,才会有cpu复位。刚忘了说我这个板是和H110,没有DRAM_P ...

没有CPU供电,那来的PCH_SYSPWROK是3.3V?因为掉电快,你的万能表没测出电压,

网友:
刚出来的板子有的修,真快

网友:
H110的板子,都没见过,就有修的了?

网友:
这个板去年就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