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DS1302做LED时钟

楼主(2016-06-29):
用学习板的上DS1302做个LED时钟,一般都是用定时器做LED时钟的,用DS1302计时芯片做时钟定时准,如果用LCD液晶做显示,还可以显示年、月、日。 这是电路连接图,
这是实验板显示,代码在附件,有兴趣下载来用!

网友:
这玩意 我还有个 扔家里吃灰呢 ~

网友:
这玩意  现在只会点亮led 以前做的最小单片机

网友A:
你这个没多大用,只是最小系统,什么都做不成,学习不能用这个!要是搞开发,现在都不用这小系统了!呵呵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没多大用,只是最小系统,什么都做不成,学习不能用这个!要是搞开发,现在都不用这小系统了!呵呵!

diy玩一下可以啦

网友:
那个你懂的,刷一下程序后,什么都要DIY了,什么都 再买回来焊接,一般人没那个耐心了,本来编程就是没味的事,那有看电视剧和新闻有意思,搞个多功能的板,玩的花样多一点,但,也要很有耐心的,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程序,都说硬件通过,可上一上KEIL就错误连天,就错误搞定,可能花大半天,有时一天也没搞好,没恒心,一烦就不想学了!呵呵,上面不是有位说他的在睡灰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