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810T 08266-2

楼主(2016-06-29):
ACER 5810T不开机,你们谁有图纸啊,现在没有3V  5V ,有的发下谢谢

网友A:
板号 是什么啊,怎么一块蓝板,一块绿板啊

网友B:
板子错了吧,颜色都不一样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板号 是什么啊,怎么一块蓝板,一块绿板啊

不知道一拆下来就这这样的,板号  08266-2.48   4CQ01. 021JM41   MB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
你有嘛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一拆下来就这这样的,板号  08266-2.48   4CQ01. 021JM41   MB

是不是这个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板子错了吧,颜色都不一样?

是这样的啊,没错啊,

网友:
图纸,08266-2

ACER 5810T 板号 08266-2.pdf

网友A:
如果需要点位也可以找我

网友E:
找芯片定义不行么额a

网友:
08266 这个应该有的

网友F:
怎么板子颜色都不一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号 是什么啊,怎么一块蓝板,一块绿板啊

你看啊,没错啊

网友A:
有一块小板啊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是这样的啊,没错啊,

南桥那样了,没有坏吧,看着不太好啊

网友:
谢谢了,刚好需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怎么板子颜色都不一样啊

不知道,出厂就这样的吧

网友:
我收过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找芯片定义不行么额a

我这不是没有图纸不好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需要点位也可以找我

恩恩恩,谢谢了

网友:
两部手机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一块小板啊,,,

恩恩恩,那我没拿出来,那板子不要也可以开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南桥那样了,没有坏吧,看着不太好啊

我加焊过,我以为是南桥的问题,我就加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查查后及,或者看看开启信号

网友:
两面不一样的颜色!

网友:
有图纸了,你查查,最早就没有3v5v吗?如果最早有35v那还是换个桥吧,如果之前就这故障,你再修修,IO,待机

网友:
正反两面颜色差别怎么那么大

网友:
没有3 5 V把南桥加成这个样子干毛?

网友:
这个图纸不一样啊你那还有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85908-1-1.html参考这个08266-SA吧

饼哥,好久不见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