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一样的联想G510,板号LA-9641P,求助。。。

楼主(2016-06-29):
如题,接到一台联想G510,板号LA-9641P,进水机,洗洗刷刷,断的线接上,开机电流0.2A,内存电没出来,换了个内存供电芯片,内存电出来了,开机电流0.6A,集显电没出来,查了半天,是3V转换电没完全转出来,修出来之后,开机电流跑0.7A,还是不跑码,内存 CPU BIOS全都换过了,4代的机器,CPU供电是2.3V,不知道正常不,求思路。。。

网友:
高手出来解答一下

网友:
CPU供电高了,应该是1.7左右的

网友(2016-08-08):
我这个也是进水,现在还在修,进系统掉电,bios刷过了,一个鸟样

网友:
第三个故障点还愿意修下去的,我都很佩服

网友:
这么多问题 ,修到吐

网友:
CPU电压高了,重CPU供电这里

网友:
我现在在修这个机子 CPU供电是1.7 我开机0.5不跑码 蛋疼啊

网友:
这样子的U供电肯定不正常,看一下滤波电容,或者用示波器看一下,电表有时不准的

网友:
感觉不正常a

网友:
2.3V的CPU肯定高吧,,G510是板载低电压的U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