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v5-471 板号11309-2维修

楼主(2016-06-29):
        宏基v5-471 板号11309-2维修 插可调电源0.003,按开关0.04不动按键灯亮。迅速拆机测各电感3.3v,5v,1.5v出来其他电压都没出了,最后测量得知3.3_so,5v_s0没出造成的。上图纸 3D3V_SRC,5V_S5,1D5V_S3都正常,s0都0v,3个芯片4脚RUN_ENABLE都是0v,查RUN_ENABLE来源U3610 U3610的1脚5v,6脚3v,3,4,5脚都是0v,那就u3610芯片坏了呗,手里没这芯片料板巴拉半天也没找到,反正也不忙慢慢琢磨这芯片的原理。芯片1脚Vin是供电正常,6脚en开启3.3v正常,4,5脚3D3_s0,5v_s0,只有3脚输出RUN_ENABLE后才产生,那么4,5脚肯定是检测脚,如果有一路电压不正常它就切断输出(个人观点)这两路也测过不短路,那么是小芯片坏,还是这两路输出有问题呢,懒的去测了把芯片的4,5脚翘起悬空,插电开机电流0.7-0.8跳变,接屏亮了。 看来还是小芯片有问题,只不过是两个检测脚有问题,测量过3脚输出电压8.4v。u3610芯片G5938TL1U工作时序就是1脚Vin得供电5v,6脚en得到3v开启芯片就会输出电压来开启3D3v_s0和5v_s0,两路电压在来到芯片的4,5脚检测 有一路不正常芯片将关闭3脚输出

网友:
楼主厉害,分析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可以

网友:
顺藤摸瓜,技术不错

网友:
有时间楼主查查不正常的那个脚是说明原因

网友:
楼主厉害,很多电路只需要简单改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样没有反馈 了

网友:
楼主还招人不,,想跟你学习下

网友:
这个芯片在hp的机子里也碰到过,比较容易坏

网友:
分析的挺好

网友:
我晕,好精彩的帖子。

网友:
如果你有示波器这种故障是秒的节奏。最后你也没有搞清是3V_S0 5V_S0有问题还是芯片本身有问题。

网友:
头脑清晰,思路明确,还是基础功扎实才行啊

网友:
分析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   加分加分

网友:
高手,怎么想到要把45脚跷起来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