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s24b370h指示灯跟画面一起闪

楼主(2016-06-29):
ls24b370h指示灯跟画面一起闪

网友:
求维修方法

网友:
供电不稳吧  你拆机了吧  测5 V  12V看看稳不稳定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鼓了吧

网友:
那可能是电源有问题吧

网友:
这个是三星的显示器吧,外接14V的?有无刷过BIOS

网友:
测下几个电压稳定吗?

网友:
楼主你要先确定电源是不是好的啊。

网友:
测下电源板,高压板

网友:
应该先查电源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