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100S -11IBY 装系统,键盘 触摸板不管用 ?

楼主(2016-06-29):
联想 100S -11IBY 装系统,键盘 触摸板不管用 ?

这机器刚来的时候,WIN10 英文系统,键盘 触摸板都是正常的,改中文系统,装了WIN10,WIN8 都是装好系统,键盘和触摸板不管用,外接USB键盘鼠标管用,驱动精灵把驱动都打上了,还是不行,很奇怪。

补充内容 (2016-6-30 07:47):
非大陆行货,外文版的机器,官网没有驱动,关键键盘和触摸板,系统应该集成了驱动的啊

网友A:
驱动问题吧,官网下载

网友B:
系统安装问题,实在不行就只有去售后恢复原厂系统,你可以进bios还原默认的设置试试,有一定的几率可以解决

网友C:
新机器装系统有的驱动打不上的  上官网下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系统安装问题,实在不行就只有去售后恢复原厂系统,你可以进bios还原默认的设置试试,有一定的几率可以解决

BIOS 恢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新机器装系统有的驱动打不上的  上官网下载

官网没有这个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驱动问题吧,官网下载

官网没有这个驱动

网友D:
去英文官网下去,应该是快捷键驱动

网友D:
好像不支持win7 和win 8

网友D:
改中文不用重装系统的,装个语言包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改中文不用重装系统的,装个语言包就行了。

关键已经改了系统了,改过那么多外文系统,没有碰到键盘不管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像不支持win7 和win 8

现在装的也是WIN10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http://support.lenovo.com/us/zh/products/Laptops-and-netbooks/100-series/100s-11iby?linkTrack=GPS%25 ...

打开是乱码,等下换个地方再试试看,谢谢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去英文官网下去,应该是快捷键驱动

我感觉也是,什么有个F8好像是锁定键盘的

网友:
好了,搞定了,谢谢大家,英文网站下的驱动,但是是个芯片组驱动,而不是快捷键驱动,这机器应该是全集成的CPU

网友:
恭喜楼主解决问题

网友(2016-08-02):
这款机器只支持64位WIN10,貌似官网都没出别版本的驱动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