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不触发

楼主(2016-06-29):
cj=cg
  70q          这个芯片没找到我
                   就换成了cj=bj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x
                   这样通电会不会烧主板啊  现在还没通电试呢

                现在电流还是0.18 硬盘下面那个小电容已经换了

摸着cj=cg
         70Q  这个芯片超级烫  没有找到一样的现在换了cj=bj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x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样可不可以代换啊  现在还没敢通电试呢

网友:
求助中 在线等  谢谢

网友A:
三星R428 有通病     硬盘底下有电容腐蚀 有惊喜

网友B:
CJ=都是可以代换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CJ=都是可以代换的

我装的这个可以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CJ=都是可以代换的

可以的话我就直接通电试了  现在是提心吊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星R428 有通病     硬盘底下有电容腐蚀 有惊喜

那里确实短路了一个小电容 不过还是不行   不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装的这个可以吗?

CJ必须一样,也就是=号前一样就可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的话我就直接通电试了  现在是提心吊胆啊

一定要焊好,一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CJ必须一样,也就是=号前一样就可以

cj=cg 我换成的cj=bj  那应该可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定要焊好,一定

嗯嗯  谢谢啊  我去试一试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j=cg 我换成的cj=bj  那应该可以吧

可以的,通电吧,换好就行

网友:
试一下呗

网友:
是cj=就可以   芯片发烫可能线性或者后级有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定要焊好,一定

机子搞好了  但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最后的罪魁祸首是 这里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 还是因为自己的不细心啊  不过还是要感谢你哈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机子搞好了  但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最后的罪魁祸首是这里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 还是因为自己的不细心啊   ...

搞好就行,428基本上都是这里的电容的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