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E

楼主(2016-06-29):
联想B470E 没有集显供电 跟王八管 有关系吗   集显供电是从哪出来的

网友A:
修好了喊一声,我也是这故障。短路,换了乌龟壳,跑到0.66就不动了,一测,这相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喊一声,我也是这故障。短路,换了乌龟壳,跑到0.66就不动了,一测,这相电压没出来

建议换个CPU试试   烧王八管子就要注意CPU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