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8G有待机不开机

楼主(2016-06-29):
待机0.02,不触发,待机芯片,EC,南桥都做过了,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,求大神解决啊。

网友:
这个你都没有测量信号,就换,你需要测量EC-BIOS,EC,南桥RTC, bios等,这些你有没有测量就换?

网友:
你应该先从开关试起,也许按键坏了,你搞别的肯定没用啦

网友:
查查触发条件  求助帖各项数据写详细点

网友:
已解决,是LID 型号只有0.26V ,飞了个3.3V  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