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手上有在修DELL 15-3537,麻烦看一下这二个电阻多大

楼主(2016-06-29):
谁手上有在修DELL 15-3537,板号:VBW01 LA-9982P  REV:3.0 ,麻烦看一下这二个电阻多大,谢谢

网友:
找不着图纸吗

网友:
机器是什么故障

网友:
我有图纸要吗

网友A:
这个是CMOS rtc的电压,用20K或者10K的都可以,基本上这个机器RTC短路那个单桥问题引起

网友:
找找图纸吧这样找不好找呀

网友:
dcsfcdfdfghgh

lvjingang -4 严谨灌水

网友:
这个图纸应该可以找到的,,

网友:
修到过是四合一芯片出问题了,那个是RTC电路

网友:
没图没点位,看来也只能看下谁手上有了,给你设置个高亮,希望有人能帮到你

网友:
我擦,前几天还有这个板子

网友B:
一般先用10K的代换看看

网友:
这个只能找点位,,,

网友:
楼主不会自己测量吗

网友:
进水了,不开机

网友:
图纸有,不过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先用10K的代换看看

图片上这二个换的就是10K,还是行不,这个机器是进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CMOS rtc的电压,用20K或者10K的都可以,基本上这个机器RTC短路那个单桥问题引起

图片上的二个电阻已经换了10K的,机子是进水(这二个电阻位置是进水位置之一),现在电流到0.4左右,没换之前触发

网友:
我测量出来是20K的

网友:
不是有图纸吗,看下不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