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a690 v2.1 bios.

楼主(2016-06-29):
联想l-a690 v2.1 bios.

联想l-a690 v2.1 bios.rar

网友:
我也刚修到这机子,无复位,内存供电3V不对,我不理解为什么北桥的供电官发热,换边上的V星芯片以后复位有了,全板电压正常,现在问题不跑码,刷BIOS不行就考虑烘下北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