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?

楼主(2016-06-29):
高手帮忙详细讲解一下这个5V DUAL是怎么出来的

网友:
你这个是什么机器的图纸呢??

网友:
这是个复合p+n沟道的场管呀,弄懂这一点就好理解了。

网友:
待机时,-3VSBSW被场管接到地,QN11和QN12都导通,MS2复合管的N管截止,P管导通,5VSB转换成5VDUAL,

上电时,-3VSBSW的场管截止,这个信号被3VSB拉高,QN11和QN12都还是导通的,但是因为它们的E极没有接到地,所以无法拉低C极的,MS2复合管的N管导通,P管截止,5V转换成5VDUAL,完成交接过程。

这个-3VSBSW应该还有一个场管的,如果没有,这个电路在待机时就不能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这个要往前追了,你的是什么问题,你给的这个图,不是5V DUAL的产生来源啊

网友:
这个电路以前有人专门问过,也有很多人解答,,,

网友:
你把-3VSBSW的来源也发上来才好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