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B181P 3V 5V 5V 来回跳 接口一直亮灭 闪

楼主(2016-06-29):
LA-B181P 3V 5V 5V 来回跳 接口一直亮灭 闪 。。。 仁宝的 5V 后面断开了。 还是闪 是芯片问题吗?
芯片

网友:
上电掉电?

网友:
都不上电 直接就是不触发的

网友:
查下芯片开启

网友:
待机煎饼果子换一套

网友:
保护了吧,好好查查外围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