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众途安2.0奇怪的漏电故障

楼主(2016-06-29):
大众途安2.0奇怪的漏电故障

故障现象:
  一辆上海大众途安2.0汽车,用户早上无法起动请求救援,救援人员现场检查发现电池电量不足,搭火辅助启动后开走。一段时间后故障重现,用户再次请求救援,救援人员辅助搭火启动正常,检查汽车电池、充电系统正常,为彻底解决故障用户将车开到维修站进一步维修。

故障检修:
  根据现场检查结果,初步分析该车存在自放电故障,即漏电。用专业漏电故障仪检查却显示正常,未发现明显漏电部位。维修人员重新检查车辆各项系统特征状况也正常,此时,分析故障可能是偶发性-在特定情况下出现漏电导致电瓶亏电。维修陷入停顿。
  用户急于用车将车开走,几天后故障重现。救援人员再次赶到现场,用户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:停车场保安反应此车在夜间停放时出现2-3次大声音,持续时间大概1小时。根据该现象,维修人员怀疑车辆散热风扇误工作导致大声音和电池亏电。只有将车辆放在维修站等待故障出现,锁好车后过了3个多小时,终于发现电子扇无故高速运转。为何停好车后,电子扇会工作呢?
  途安2.0汽车装备2个电子扇,主电子扇功率220W、副电子扇150W,它们由发动机控制单元22号脚提供占空比信号对风扇进行无极调速。为了防止发动机过热,在关闭点火开关后,发动机控制单元仍然会根据冷却水温信号控制电子扇工作一段时间,确保发动机冷却。该车还另配一个小型电子水泵,

图一

  熄火后继续工作一段时间,使冷却液强制循环保证冷却系统能充分散热。但是,在停车几个小时后它们是不应该工作的,显然,电子扇出现了误动作。
维修人员将10A(电子扇保险)取下,电子扇才停止了运转。

图二

  读发动机控制单元,无任何错误码,检查测量发动机控制线束、22脚电压也正常。初步判断电子扇的误动作应该和发动机控制无关。
  测量10A保险座却出现了诡异的情况---拔下保险丝后,在电子扇上仍然有奇怪的电压--9V,而正常情况下应该为0V。这个9V电压哪里来的呢?难道是保险座和12V常电之间出现了某种漏电(如果是短路应该是12V)。。。太奇怪了,仔细检查保险座,在振动敲打后,再测量电压为6V...根据这个现象,可以断定保险座确实和12V常电有漏电现象。此时判定风扇保险座和电器板存在漏电。

图三

  将电器板拆开,发现在保险座和中央电器板的插脚上有明显的氧化痕迹,很明显是中央电器板进水导致电器板内部插件引脚间出现氧化漏电,而正面却看不到明显的水痕。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个氧化痕迹开始漏电,致使电子扇不受控的运转,消耗了电池电量,使车辆第二天无法启动。
  那么,电器板是如何进水的呢?经检查电器板盖板的密封胶圈、盖板本身都无破损等异常情况,水不可能进入呀。。后来询问第一次救援的人员,得知救援后电器板未盖好。。判断在此期间车主洗车进水,而第二次救援人员又将盖板盖好,但水已经进入。。

网友A:
楼主牛啊。。汽车也修。。里面的那块电脑版的确不好修。。。

网友:
在咱们还不修电脑的时候高富帅已经在修汽车了,唉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牛啊。。汽车也修。。里面的那块电脑版的确不好修。。。

结构比本子简单,就是个单片机+FLASH。主要是资料不好搞。

网友:
厉害。咱还在纠结 笔记本 手机 这么搞。人家都开始修汽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