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r7-571维修

楼主(2016-06-29):
   acer 17寸触摸大屏本,进水拿来维修,开机电流0.4然后掉电,拆机看见进水了,洗板水刷完看见屏线口供电的那里腐蚀的有点厉害,还有一个U48那里有个电阻
腐蚀掉了,没有找见图纸,但是这个U48一看就是常见的3v,5v二级电压转换管,上电测量就是电压没有转换成功,料板拆了一个10K电阻装上,开机就OK了。但是上机以后,进系统半截就暗屏了,又拆开看,屏19V供电电感腐蚀短线了,换上电感,开机测试完全好了。

网友:
桌面图像比较个性

网友A:
暗屏 跟大短路最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暗屏 跟大短路最爽了

爽个鸡巴毛  大短的龟壳  可能烧u

网友:
你这是秒杀的节奏呀

网友:
原来这个本子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爽个鸡巴毛  大短的龟壳  可能烧u

哪个是另类

网友:
桌面是亮点

网友:
这笔记本电脑键盘在后面

网友:
见鬼了  刚看到一个没有配图的帖子

网友:
没图纸都能修,经验了得

网友:
还好只是屏接口一点点,如果是整板那就亏大了,这个板子不便宜

网友:
机器挺新的

网友:
没有图纸,凭的是技术经验。还要故障不算严重.

网友:
进点水总是那么赞

网友:
最后一张图片 碉堡了. 太有个性了.

网友C:
楼主你关键的话没有说出来,最后你黑了客户多少钱?

网友:
还不错,很快就秒杀了,没图纸一般难搞。还好只是小腐蚀

网友:
也算捡到了吧,只坏了屏供电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是比较容易腐蚀掉件的,而最麻烦的就是没图纸不知道掉的件的参数

网友:
同意加分。奖励发帖

网友:
不要灌水,要扣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关键的话没有说出来,最后你黑了客户多少钱?

同行的机器,一百大洋而已

网友:
不要灌水,小心扣分

网友:
好棒。厉害也。学习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暗屏 跟大短路最爽了

暗屏虽然简单,但费用便宜的狠

网友:
大短,进水故障也不是每个维修员就能修好的,这也是要一定的维修经验的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暗屏虽然简单,但费用便宜的狠

看你这么报价

网友:
这种问题 我忽悠客户一般都是400

网友:
哎  现在 笔记本难做哦  你不搞 有人搞 ,还有客户 跟我修主板 50的 我修他大大

网友:
新手上路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