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显示器灯管换LED后接笔记本正常,接台式无法显示

楼主(2016-06-29):
WESCOM显示器,原来的LCD灯坏了,换了LED+恒流板,接上笔记本时显示完全正常,但是刚接上时会显示器电源会闪几下,之后正常.
接上主机时闪一下正常画面,然后就黑屏(背光是亮的,显示器电源灯也是长亮),不关机换台显示器是正常的,
这台显示器平时一直是接这台主机使用的,调过各个分辨率都不行.请问各位大神,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分辨率的问题吧,,。。

网友:
不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吧

网友:
刷下MCU程序,清空24C08,不行可能是显示器的刷新率的问题

网友:
版主大人英明!刷新率有改善,但是只能正常显示十秒左右,显示器电源会闪,一直反复.笔记本接上依然正常使用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驱动板程序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了

网友:
显示是稳定些了,可是发现显示某些地方的时候(刚开机未显示鼠标前的那些画面)会闪还会有些花屏
试了下,显示一张黑色图片超过一定大小就会闪,别的颜色没问题。还有,刷新率一改直接黑屏,取消后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分辨率有问题 保护了

网友:
换回灯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