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5屏跳

楼主(2016-06-29):
机子是联想G405的,这板子是各大芯片集成在一起的,一开始是开机电流上到0.2A不走了,感觉是APU芯片空焊了,上BGA加焊一下,直接不开机了,拆下来芯片起包了,
后来淘了个APU芯片,装上还是不开机,
再焊开机了不亮,
还焊,总算亮了,
可是显示不正常,这感觉是缺色呀!这情况一般就是屏和屏线,外接试了下正常,换屏没用,换屏线还没用,

一测少了个信号,USB20_N3没电压,别的都正常,查来原.出自APU,中间两个元件都是直连的,所以问题还是在APU上,

怀疑是APU没焊好又上BGA焊了4次还不行,现在不敢再焊了,怕把芯片焊坏.也可能是芯片自身的问题.
想问一下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修?怎么修?在此谢过!

网友:
只有重新焊把~~~

网友:
感觉好像屏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个屏 不行打下对地       都正常 你就只能再换了

网友:
人家都说了  换屏了

网友A:
usb2.0跟显示没有关系 打一下lvds数据线的对地值,如果都一样就换芯片

网友B:
我感觉也是屏的问题

网友C:
估计还是cpu 还得换

网友D:
BGA技术那么差啊,从新打下屏接口LVDS总线的阻值正常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2.0跟显示没有关系 打一下lvds数据线的对地值,如果都一样就换芯片

这个USB20一个是3.3V一个没电压,我也不确定和这个有没有关系,只是一个有一个没有感觉不太正常,我记得之前修的机子好像这个是有电压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感觉也是屏的问题

屏和屏线我都换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估计还是cpu 还得换

外显正常,我不想再换了,一个APU 一百好几呀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BGA技术那么差啊,从新打下屏接口LVDS总线的阻值正常不?

LVDS电压正常应该就可以吧.我这个电压正常.

网友F:
打下lvds阻值   应该还是cpu没焊好

网友:
很有可能还是芯片的问题。默哀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打下lvds阻值   应该还是cpu没焊好

显了以后我加焊了5次了,都不敢再焊了

网友:
从屏接口打下LVDS阻值吧,个人觉得还是CPU的问题,BGA没做好吧,加焊时板子一定要放平固定好。这U贵呀,换风险高,还不如直接换板。

网友:
lvds问题啊,搞

网友:
横条,换屏吧,八九十屏问题

网友:
楼主怎么修好的,到时候说说

网友:
估计楼主最后还是换a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LVDS电压正常应该就可以吧.我这个电压正常.

阻值呢?有时间测电压,你们有时间测下对地阻值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BGA技术那么差啊,从新打下屏接口LVDS总线的阻值正常不?

哪天你换这种无铅的APU,一次做好再说这话吧。

网友:
板子鼓包了么?LVDS阻止都一样么?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把

网友:
换一个啊,芯片有问题的!

网友H:
我感觉还是屏的问题,是不是屏的码片程序出了问题。等修的结果。

网友I:
usb20_p3   USB20_N3     这两脚直接断开可以吗?   然后再开机试试     我觉得偏色就是LVDS出问题,大家问你打值多少,就没个回复

网友:
没有断线的吗,???

网友J:
芯片这种东西,尤其是主芯片,不建议你买新的,新的不敢保证100%都是好的, 最好还是买料板,找准芯片型号,其他料板上只要有,都可以用,

网友:
不会是U没换好把

网友:
买的芯片也不一定就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哪天你换这种无铅的APU,一次做好再说这话吧。

现在所有的芯片都是无铅的,除非是旧料

网友:
重植,不行考虑后换芯片

网友:
只能说你的焊工不到位,继续焊,或者换芯片重新焊

网友K:
楼主,我看你修的机器好像有点花屏,建议换显卡,花屏和屏借口信号的缺少有可能显卡,对了在看看显卡周边电路看看

网友:
芯片早焊废了吧

网友L:
我有个联想一体机   也是这个情况, 换屏  换版 都没有解决

网友:
这个还是芯片没有焊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楼主,我看你修的机器好像有点花屏,建议换显卡,花屏和屏借口信号的缺少有可能显卡,对了在看看显卡周边电 ...

这个是APU ,桥.CPU.显卡是三合一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有个联想一体机   也是这个情况, 换屏  换版 都没有解决

屏和板都换了那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,会不会是内存引起的,我见过内存引起花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芯片这种东西,尤其是主芯片,不建议你买新的,新的不敢保证100%都是好的, 最好还是买料板,找准芯片型号 ...

这也是个办法,之前没想到这点,拆完的板还能做料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usb20_p3   USB20_N3     这两脚直接断开可以吗?   然后再开机试试     我觉得偏色就是LVDS出问题,大家问 ...

我没打,各LVDS电压都有,我感觉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感觉还是屏的问题,是不是屏的码片程序出了问题。等修的结果。

屏和屏线我都换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有得到解决没有??

网友:
换apu吧,可能芯片自身问题吧

网友:
跳屏?看来学习方言很重要啊

网友:
没做好  要不就是料做坏了

网友:
很有可能还是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你的BGA不怎么好吧?搞成这样子,故障又扩大化了

网友:
建议你不用加焊了  换吧
还有 加焊的时候板子有没有鼓包? 如果板子鼓包就不要看了 换板吧

网友:
led 的 屏不挑的

网友:
这个是摄像头的信号吧

网友:
AU 的屏很多都有这种类似问题,特别是组装屏

网友:
你这个怎么给焊这么多次

网友:
修好了发表一下,借鉴借鉴

网友:
不可能吧。你这个USB是摄像头不

网友:
还是什么东西。是摄像头怎么和APU有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显了以后我加焊了5次了,都不敢再焊了

有时芯片变形  焊了也不顶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