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威盛电源 无5VSB

楼主(2016-06-29):
主PWM位于后级

辅助部分可见烧的痕迹

拆下辅助开关管

拆下测试 辅助开关管2N60 D S击穿短路
脉宽调制三极管C945 烧坏
限流电阻 1.5欧 无穷大
稳压二极管 击穿
IN4148二极管 击穿
三个电阻 阻值变大

上图中的 三个电阻  两个横框中 能读出是100欧
竖框的电阻 烧坏
下图的色环 看不清楚了
第一环是棕 第二环是 黑 第三环是黑 第四环金 10欧
不知道对不对

更换上图的电阻 为39欧
更换损坏的 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电阻 2N60
上灯泡 一闪就灭
上保险 测试 5V SB 2.48v
还应该查那些地方
是不是上图的 电阻 阻值不对 引起的

网友A:
坏了这么多元件,,修起来有点不划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坏了这么多元件,,修起来有点不划算了

是的  杂牌就这样啊
一烧一大片 保护做的不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坏了这么多元件,,修起来有点不划算了

查后级两只取样电阻正常
换后级滤波电容 整流管 431 都不行 5VSB 还是2.4V
最后换个光耦 测试5v SB 5.12v 正常  绿线5.08V 正常
短接绿线 各路输出正常

网友:
烧了那么多东西,431不能幸免。

网友C:
这个修好也不合适了。坏的东西太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修好也不合适了。坏的东西太多

是的 杂牌不能修 坏的东西太多了
费时费力 也不值钱
为了 积累经验

网友:
神人啊11111111111111

网友D:
坏的东西多,修起来不划算,二手电源才15块一个,这么费劲干嘛

网友D:
有直接代换的模块,5块钱一个,直接代换就好

网友E:
电源有价,经验无价。。谢谢分享。。

网友F:
LZ真能拆腾,也很牛X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坏的东西多,修起来不划算,二手电源才15块一个,这么费劲干嘛

纯粹没事 练手 积累经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LZ真能拆腾,也很牛X

不折腾 修不好东西啊
修什么东西 都得有耐心啊
按也是自学的新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源有价,经验无价。。谢谢分享。。

恩的 万一下次遇到个 电源 想修下 可以参考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直接代换的模块,5块钱一个,直接代换就好

恩 是的 按直接换个新的上去 就好了
现在没有那么贵了 以前买10块呢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查后级两只取样电阻正常
换后级滤波电容 整流管 431 都不行 5VSB 还是2.4V
最后换个光耦 测试5v SB 5. ...

431不能叫做整流管,应当是取样稳压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431不能叫做整流管,应当是取样稳压用的

431 稳压器吧 稳压作用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不折腾 修不好东西啊
修什么东西 都得有耐心啊
按也是自学的新手啊

高高手,维修精神可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高高手,维修精神可嘉

按是新手啊
遇到不懂的 上来向高手请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是新手啊
遇到不懂的 上来向高手请教的

我也不懂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