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10不触发已解决!

楼主(2016-06-29):
机器:联想G510
板料:LA-9641P Rev:1.0
故障:不触发
检测:待机电流0.15有点高明显有短路,无3/5V待机电压是肯定的,待机IC PU401发热,3/5V对地阻值还算正常,打开图纸查到PU401的五脚LOD线性+3VLP微短路,对地阻值23欧,直接烧鸡大法,一开始电流调低了没烧出任何地方发热,看图纸是进EC了直接干EC,取下EC后打阻值还是一样!这才想到刚才是不是电流调低了,从新烧鸡电流调致1.2A,感觉到有地方开始热了,一看原来是声在作怪,取下声卡,测量+3VLP对地阻值83K欧,插电待机电流0.005,开机电流哗哗的往上跑,跑到LOGO都出来了,心里就乐滋滋的,今晚有肉吃有酒喝了。附上图纸

LA-9641P .zip

网友:
我看今天要吃烧鸡庆祝一下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,烧机很好用

网友:
爽,秒杀,晚上你得好好犒劳下自己,喝几杯

网友:
有酒有肉的日子不错啊

网友:
而今眼目下,难道老兄还吃斋?

网友:
烧鸡大法调低电流是个不错的方法,一个是温度不会太高,把手烫起泡,另外一个是降低主板被严重烧坏的可能性

网友:
误杀ec了

网友:
烧鸡法还是管用的。不知楼主收费几何,现在市场行情不好。

网友:
楼主应该吃烧鸡  庆祝

网友:
图纸上标的箭头 怎么弄得啊

网友:
烧鸡就是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