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
万能驱动板程序备份

楼主(2016-06-29):
23种万能驱动板免刷写资料。用跳线选择屏的种类的。板号:MT6820-MD V2.0   主控芯片:HX6820-ABIOS容量:1Mbit即256K,25L020类型芯片)。这种板子有两种容量,一种是020类型,一类是040(2Mbit即512K)。我这个板子是020上面备份的,请注意分清。

网友A:
万能驱动板的你也备份啊  有啥用

网友:
就是这个有什么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万能驱动板的你也备份啊  有啥用

这个是免写程序的,,用跳线的,,如果程序坏了,,也不好找,。

网友:
同问,万能的驱动板程序有啥用?

网友:
备份一下好一点,万一哪天要刷了,也找的到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免写程序的,,用跳线的,,如果程序坏了,,也不好找,。

一般坏了直接换班

网友:
25L020是2M的芯片

网友:
值得鼓励一下

网友:
哦,是的。没有仔细推敲,哈。你是对的。020是2Mbit.   040是4Mbit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坏了直接换班

如果是客户的当然换板,有时是自己用来点屏用的板子,点着点着就坏了。刷一下好了不更好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