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7758 VER2.0不认内存,反复重启维修

楼主(2016-06-29):
V星MS-7758 VER2.0不认内存,反复重启维修
图纸:参照MS-7758 VER1.0
症状:插不插内存都跑22,重启。
维修过程:
一、测内存的工作条件。168脚 1.5V正常,236脚3.3V正常,供电时钟正常。不正常的是smbdata_ddr,只有1.5V,而smbclk_ddr有3.3V,对地阻值也相差十多欧。这个信号从南桥发出,还到了UP1811和一些接口。
二、怀疑南桥坏,割断南桥的 的连线,南桥这边的对地阻值正常了,后面还是不正常。
三、怀疑UP1811还,拆掉后,对地阻值正常了。没装上这个芯片也能点亮了。

网友:
是这个芯片,不接也可以,

网友:
6脚芯片吗?容易出问题的那个芯片吧

网友:
8脚小芯片非常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msi 容易坏这个

网友:
V星,华硕很多板常坏这8脚IC

网友:
这个修的比较多了

网友:
V星8脚通病 可以直接拆的

网友:
谢楼主的无私奉献!学习了

网友:
思路很好 学习

网友:
这个芯片难道是检查电压

网友:
msi好多东西都是这些芯片拉低的 建议楼主还是找一个装回去把 不稳定我怕

网友:
赞一个,楼主真无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