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店装系统后,隔一天又来了

楼主(2016-06-29):
客户说电脑开不了机,检查发现C盘不见了,进PE恢复C盘并检查无问题后装系统,一切正常。隔了一天,客户又来了:师傅,电脑关不得机,关了就开不了。把主机接上我的屏,随便怎么都开机正常。客户也觉得怪,说他拿回去就只用了1次,再开就只亮灯不开机。我给客户解释是他家市电的问题,他说同一插板,其他的都正常,不可能怪电有问题。......最后客户要求上门检查,包工时费和接送。我带了个排插去,换下客户的排插后,反复测试都正常。趁我试电脑时,客户把他的排插拆开了,里面的触片全发黑了,而且电源线内铜线只有5丝。客户还说买成50多。那我的排插该收多少呢?

网友:
这种不上门去整一下 还真是说不清啊

网友A:
楼主的工时费收多少呀?.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工时费收多少呀?........

算个小工就行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算个小工就行了。

现在一个小工半天最少60-100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一个小工半天最少60-100.

你别说得那么露嘛。

网友D:
一般不上门,上门费时,还收不了多少钱

网友E:
这要是我 就不上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不上门,上门费时,还收不了多少钱

遇到不进油盐的客户,你有时不得不上门。但要给客户说清楚,如果不是我的问题是要收误工费的,大多数客户会接受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这要是我 就不上门

做维修,光有技术是不够的,要有影响力(口碑好)才行。口碑是财源,技术是实力。

网友:
麻烦的事说不清

网友:
我是在乡镇,与客户都脸熟;不象在大城市,客户是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事后难再相见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做维修,光有技术是不够的,要有影响力(口碑好)才行。口碑是财源,技术是实力。

这个赞同,客户真的自己什么都懂也没有任何必要找修理人员,人性本来都有点从自己角度出发,客户第一个想法师傅没有给他处理好,就直奔维修店来找罗嗦。但只要这个客户还是讲大道理的,看到事实会知道怎么办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这个赞同,客户真的自己什么都懂也没有任何必要找修理人员,人性本来都有点从自己角度出发,客户第一个想 ...

四川人讲“脑壳”够用,偏激的看待“世事”“无成”。——技术让自己丰满,”口碑“使自己”富有“。懂了吗?

网友:
先解决问题在说

网友:
是要细心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四川人讲“脑壳”够用,偏激的看待“世事”“无成”。——技术让自己丰满,”口碑“使自己”富有“。懂了 ...

四川人路过,啊哈哈哈哈

网友:
我这边也很多这个问题,电压不稳定导致的,经常烧电源,插座,电源线这些。。

网友:
不收钱,收钱也行

网友:
上门怎么着也得20块上门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