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接触过显卡拖三个显示器的吗?

楼主(2016-06-29):
刚碰到一个客户是做体彩的,需要把一个显卡拖上三台大显示器,显示都一样就行!大概查看了下资料没有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案,有接触过的吗?

网友:
给他装个分屏器 不就好了吗

网友A:
你见过这玩意儿没有:

网友B:
五十块大洋可以搞定,一拖八一拖十六,二十四都有,不过要看客户需求和成本哈哈,楼主工厂活接的少吧,一般装投影的地方都会用到这个分配器,估t游戏机更是少不了,老虎机,大转盘八个位那种就是了

网友C:
对啊,有分屏器啊,我们修显示器要试机就用的分屏器

网友D:
加个分频器,,,,,

网友:
分屏器啊,还真没怎么接触过,谢谢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见过这玩意儿没有:

非常感谢,还有图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五十块大洋可以搞定,一拖八一拖十六,二十四都有,不过要看客户需求和成本哈哈,楼主工厂活接的少吧,一般 ...

确实没用过这个分配器,长见识了,看来还是需要向你们多多学习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对啊,有分屏器啊,我们修显示器要试机就用的分屏器

虽然我们也修显示器,但是分屏器还真没用过,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加个分频器,,,,,

谢谢,我尝试一下。

网友:
天天测试显示器在用的分屏器

网友:
分屏器一切都搞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虽然我们也修显示器,但是分屏器还真没用过,惭。

如果你专门修显示器或者你修的多了。必须要试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专门修显示器或者你修的多了。必须要试机

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见过这玩意儿没有:

小小白的我真没见过这个,又长见识了。多谢!!!

网友:
一般用分屏器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