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50 大短

楼主(2016-06-29):
dell N4050 公共点大短 以前修的基本都是电容短路,这次找了很久才找到,在内存下面的黑色贴纸下面的PC4614如图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EwNzI1OHxjOTRhMDllMDgyM2I3ODI0NTIzMjM3OTM2NjYxN2JkY3wxNzc3MTQzMzYy&request=yes&_f=.jpg
没技术含量见笑。

网友A:
你是如何找到这个电容损坏的?烧鸡大法?经验虽然简单,但是最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方法解决了问题,这点可以分享给大家

网友:
赚钱给捡钱似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是如何找到这个电容损坏的?烧鸡大法?经验虽然简单,但是最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方法解决了问题,这点可以分 ...

要么是观察,要么烧鸡!

网友:
我刚才也捡了台B460

网友:
DELL电容就是容易坏

网友:
估计是烧机  有时外观是没什么异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么是观察,要么烧鸡!

恩,发帖的时候你可以介绍下这两种方法,例如观察法有什么诀窍?烧鸡法要注意什么?这些都可以详细在帖子里面介绍,这样可以为你赚取更多的下载分,感谢分享经验,希望新手们可以从你这里得到指导

网友:
楼 主没说下找到短路点的细节

网友:
DELL的板子的确爱大短

网友:
大部分都是电容坏了

网友:
一个一个拆

网友:
楼主这个短路的时候电容发热不,

网友:
大片一捡钱了

网友:
用放大镜能看出来,坏的上面有裂纹。

网友:
技术不错啊,天天有这样的机子就好了!

网友:
这样麻烦死了,,,,,,,,,]

网友:
这个不好找啊,如果发热的话还好点,不发热,也没有发黑,或者有裂纹,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一般不好找的 电容 短路 我都是用烧鸡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