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2无线路由器重植加USB接口的详细方法

楼主(2016-06-29):
K2无线路由器重植加USB接口的详细方法

    买了两个K1,两个K2。K2还充值买的,今天还没有下车。汗~~~~两个K1已经换16M+128M+USB,换上H大的华硕固件,再使用魅族MX5自带的文件浏览器观看U盘上的电影,实在是爽!!!
    不过K1与K2区别还是很大的,K1压力测试5分钟(CPU99%负载)温度上60,环境温度28,K2同环境下45度。测试均为拆机壳,粘贴一个22*22*10的铝散热器。
  看到论坛里许多朋友都在刮U,还有的认为重新植球后温度会升高。可以明确的告诉你,那种温度差别1度都不到。下面进入主题了。
  第一步,CPU四周贴上散热锡纸。调整好温度,开吹。至于风量和温度。要看自己的设备了。我的赛克952D温度要设置到410左右。这个可以找个废旧的无铅工艺板测试一下。总之吹的时间不要太长,一般不超过60S能吹下即可。
  第二步骤,首先看图

图一

图二

  这两张图是用弯咀头拖完残留锡的。第二张为放大镜下的图片。奥秘就在红色方框内,放大镜下可以看到明显的突起,如果不适用吸锡带,这部分锡特别难以清除。用吸锡带(特别细的铜丝簇即可)配焊油把这部分吸干净。
  第三步 焊贴片电阻和USB引出线,线用耳机内那种多股线其中一股就可以。要使用镊子加40X放大镜。如图

图三

图四
  焊接完后,用万用表测量22欧姆电阻的空端与焊接点的电阻,因为漆包线太细了不好焊接。要焊接牢固。
  第四步,使用55款多用途网植球网的25*25即可。植锡球之前一定要拖锡,把芯片上的残留高温无铅锡拖干净。再使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芯片。一定要拍张拖完锡的干净照片。后面要用到。

图五

图六

  我用的是180度锡浆。因为在刮锡的时候会把孔眼堵住,等植完后,配合前面照的干净图片,去除芯片上没有焊盘的锡球。清理完毕,上一层焊油,用风枪在吹下,让锡球归位。如果焊油上多了,趁热用单层的面巾纸吸走多余的焊油。植完锡的图片忘记拍了。

  第五步,焊接芯片,芯片对新手来讲是最费劲的事情。我的经验是先预热焊盘,对芯片看一端。你是不可能在冷态下完全对重合焊盘的。等加热到焊锡熔化时芯片自己会归位。等有焊油冒出来,用镊子轻推下芯片,它自己会归位,说明已经焊接好了。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改造完基本就这样了。16M flash+256M内存。拆除了K2的复位键。加装了半高的USB口。电源插头和WAN口间距离太短,宽的U盘插不上去。本来打算加成竖着的U口,但竖着的U盘插入后会碰K2背部上面的凸边。怎么都不合适。还好有一个4口的USB集线器完美插入。K2的固件完美的都是64M内存版本。没有任何USB应用。继续等待大神的杰作。

图八
  如果你只是插一个U盘,或者不愿意加5V模块。从黄色位置 取+即可.红色位置原本是粘贴着两个海绵金属网。加USB的话一定要去除。否则会影响无线的性能。(本来是接地散热片的。)

网友:
这帖子不错加分鼓励

网友:
内存加到16M是不是可以直接刷华硕AU45C固件了,不是改版 那个

网友:
确实不错,不过我还不想改只是那他做中继用

网友:
不错,动手能力很好。

网友(2016-09-27):
最后一句不明白,为什么不去除海绵金属网就会影响无线性能?

网友A:
另外请教楼主:用的什么牌子的锡膏?锡浆是什么?不是锡珠吗?

网友:
好厉害啊!佩服!

网友B(2017-05-01):
CPU引两根线子真是麻烦事,楼主你是怎么做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另外请教楼主:用的什么牌子的锡膏?锡浆是什么?不是锡珠吗?

没这么讲究,刮锡浆,根做手机一样就行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CPU引两根线子真是麻烦事,楼主你是怎么做的呢

一般936烙铁+放大镜。会着不难。
没基础焊功的,不要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936烙铁+放大镜。会着不难。
没基础焊功的,不要弄。

维修手机使用的飞线用在引线上行不 ?

网友:
不错的教程,学习一下,我也准备改一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