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6G 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6-06-29):
一个老客户中午送来一台ACER 本,接手一看,上面贴纸写着故障:“XP滚动条掉电,须多开几次'.心里一沉,又一个疑难杂症。。先插上电源,果然到XP滚动条时准时掉电,连续两次都是这样。先拆机吧。拿到裸板后,习惯性检查一下有无进水,掉件,翻过来看到背面,一眼就看到了它。对,广大老鸟猜对了,CPU背面的NEC大电容,我现在怎么这么喜欢你呢?。用风枪和烙铁干下来它,然后找了四个330电容换上,再上电顺利进入系统。来一张换好的图。焊功丑陋,老鸟勿喷。新手勿学。。

网友A:
这种机器现在很难遇见啦!

网友:
4736除了大电容  机器挺稳定的

网友:
NEC电容故障确实越来越少了
焊的还不错  稳定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机器现在很难遇见啦!

支持真的很少了。不过此机算得上是很经典的产品,质量还过得去。

网友:
LZ焊功不错,最好6个330电容换上!

网友:
LZ焊功不错,要稳定的话最好换上六个330电容。

网友:
又是一大通病,学习了

网友:
一看就猜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