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278 k6主板 板号820-2879-b用电池反应慢

楼主(2016-06-29):
机器型号:A1278 k6主板 板号820-2879-b用电池反应慢,充放电正常。经过半天的折腾终于修复。中间过程省略.................!!!直接出结果.没时间写.最终查出来是电阻R5315第一脚PPBUS_G3H   到 F7040 第二脚断线了.连线装机用电池开机进系统不卡了.

网友:
思路是怎样的,大概说说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54360-1-1.html   此贴的变种升级贴

网友:
机器有进过水吗?

网友:
PPBUS_G3H 这个电压 是12V还是16.5V?此处断线修到,不过不是卡顿,是会掉电!

网友:
这种真厉害,一般遇到这种就放弃

网友:
原来是进水啦 导致PCB断线 信号不出来进系统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