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 白饭盒 无显示 求助!

楼主(2016-06-29):
苹果早期 白饭盒,开机 能听到铛一声 就是无显示,请教高手们 应该如何下手?谢谢了 ,板号820-2366-C

网友A:
你这 是什么机器,白饭盒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 是什么机器,白饭盒????

是的,白饭盒。希望有修过的师傅能指点下,找不到图纸。。。

网友:
插个UEFI的U盘是否能显示到

网友:
就是那种微型机箱,其实和笔记本差不多的。

网友:
现在是无信号输出,,,,能听见 开机的 铛声。显示器无动作。 加焊了合一的桥 也没用

网友:
应该是显示电路问题

网友:
无奈。。没有图纸和点位。。不知道那是哪。。。

网友:
插个内存debug卡跑一下看有没读内存

网友:
白饭盒,是mac mini吧

网友B:
有图吗,我遇到过咚的一声无显示的机器,没修好,是nv单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图吗,我遇到过咚的一声无显示的机器,没修好,是nv单桥的

是的,MAC MINI  单桥的 也是无显示。有开机声

网友:
是MAC MINI的吧

网友:
主板修复,谢谢大家的帮助,只刷了BIOS,送上BIOS 。

网友:
820-2366-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