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S400不能调整亮度!

楼主(2016-06-29):
今天接到一台爆破屏的S400,跟客户谈好,我像平常一样换了个LG屏上去。没发现什么就给了客户收了钱就走了,下午吃了饭客户走来说屏的亮度不能调暗,调低一格就黑屏,心想是不是没装好EM。我看了也装好了,问题就奇怪,装了这么多联想的机都没发现有这情况,跟着我又换两张不同牌子的上去还是一样,心想是不是屏码不对,马上从垃圾桶把那块碎屏捡了起来用809读取了数据写上,原来真是!我就把它备份分享给大家! S400.zip (251 Bytes, 下载次数: 5)

网友:
一般对换码片即可

网友:
很少见这案例!

网友:
就这个S400的讨厌

网友:
thinkpad 比较麻烦

网友:
就是这么麻烦

网友A:
将原码片换到新屏不是也可以吗

网友B:
自制一个刷机的,直接刷一下就好了,拆码片麻烦

网友:
遇到好几个了  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将原码片换到新屏不是也可以吗

屏拆开没保修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制一个刷机的,直接刷一下就好了,拆码片麻烦

那个神器有得卖!

网友:
一般对换码片

网友A:
哥们那你刷码片不也要拆屏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们那你刷码片不也要拆屏吗

不用,有神器!

网友:
新屏要刷原来的BIO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