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报错

楼主(2016-06-29):
版号是DA0R33MB6F1 REV F的报manufabture programming mode is in unlock mode英文 刷bios机器都不显示了刷了很多个吧一个都不行 有什么爆发解决这个错误吗 跪求急急急
刷BIOS

网友:
其实你这机子只要换个独显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它并不是不显示,是因为独显坏了,黑屏

网友:
BIOS芯片坏,找个重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