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,无集显供电

楼主(2016-06-29):
网吧主板,型号为。V星,PH61-P33(B3)    ,MS-7732  VER:1.1
总共就跑了两个码,最后跑码为53。测量各组供电,发现无集显供电。
准备换芯片时师傅提醒说先查内存条件。因为内存过后才会有集显供电。
测量VDDR=1.5V  ,vrst=1.5v,scl,sda=.3.3v,vtt=0.75v,vref=0.75v,VSPD=0V.正常为3.3v。观察内存槽发现引脚已经被顶歪了。两个槽子都是,主板报废吧。

网友A:
换作是我,我会将两根槽换掉

网友A:
毕竟换槽不是一件难事

网友:
报废可惜了

网友:
可以考虑换槽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作是我,我会将两根槽换掉

怎么换槽子呢,是不得买新槽子、

网友B:
没有锡炉不好换槽子

网友:
换内存槽,换主板都可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有锡炉不好换槽子

是的,我换客户自己反插烧了的,对方还是连烧两根槽子,主板就两个槽子。换的吐血。拆比较好拆,就是捅孔和继续焊就难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我换客户自己反插烧了的,对方还是连烧两根槽子,主板就两个槽子。换的吐血。拆比较好拆,就是捅孔 ...

给客户换板,想法把旧的留下练练焊工。

网友:
锡炉!速去查下,什么东西!大神真多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我换客户自己反插烧了的,对方还是连烧两根槽子,主板就两个槽子。换的吐血。拆比较好拆,就是捅孔 ...

太暴力插了,内存槽子都插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太暴力插了,内存槽子都插坏

他竟然是插进去的
劲太大了
都不感觉累吗
还有 都已经插的一个槽子发烟了  还继续关了电插另个槽子
没有锡炉换槽子真的是遭罪

网友:
换槽费时间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换板好一点

网友:
拿吹风跟烙铁打孔杠杆的,我在工厂都是这样干的

网友:
是否可以更换插槽就好了呢?锡炉或者bga更换

网友:
换槽不如换板

网友:
换槽要用吸锡器吸240下,还要焊240下,这工作量有点大啊,万一还有其它故障,想想还是算了吧,换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毕竟换槽不是一件难事

不是要上BGA才可以拆吗?怎么不是难事?没BGA就搞不了

网友:
还是直接换班子把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  刷下BIOS   H61的主板 不过内存就掉电重启

网友:
跟你说个好法子,不用要BGA都能换的

网友:
谁用BGA换过,给个曲线温度表好吗,那可是塑料的不好控制温度。

网友:
换槽也蛮麻烦,慢慢来,别放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