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笔记本按开关测量开关电流有3.3跳变

楼主(2016-06-29):
笔记本按开关测量按开关电流有3.3跳变,说明那些是好的
下面怎么修,,,
刷BIOS,看晶振好不好,换EC,换PCH吗?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机器,3.3有跳变不代表什么啊。

网友A:
楼主的银牌维客怎么来的?开关3.3的供电一般是待机芯片线性电压供给,下面查EC供电,时钟,复位,LID,适配器检测,EC程序,这些正常后会发出RSMRST然后瞬间拉低桥的PWRBTN#脚,桥的条件正常会发出S5和S3来开启供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银牌维客怎么来的?开关3.3的供电一般是待机芯片线性电压供给,下面查EC供电,时钟,复位,LID,适配 ...

不能证明BIOS是好的是不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银牌维客怎么来的?开关3.3的供电一般是待机芯片线性电压供给,下面查EC供电,时钟,复位,LID,适配 ...

掌握你这些知识需要怎么学习

网友:
去迅维学学吧  或者找个师傅带带

网友C:
学习时序才有把握修好,盲目去修只会增加加负累!

网友D:
银牌维客?你是混来的银牌吧?电流3.3的还跳变,这是有大电流的节奏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学习时序才有把握修好,盲目去修只会增加加负累!

正解!你看他是个银牌维客,一看就是学徒用师傅的号发帖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掌握你这些知识需要怎么学习

这些是最最基础的基础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能证明BIOS是好的是不是

有点晕,这也不能证明BIOS就是坏的啊

网友:
楼主也是铜牌维客啊,这些最基本的基础也是知道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银牌维客?你是混来的银牌吧?电流3.3的还跳变,这是有大电流的节奏啊!

按开关压跳变

网友E:
3.3V跳变 只是说明开机电路是好的   后级还有许多可能性

网友:
有跳变  硬启动  之后软启动  才亮机

网友:
最好按时序来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3.3V跳变 只是说明开机电路是好的   后级还有许多可能性

怎么分析下一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