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影驰GTX260+的BIOS。。。

楼主(2016-06-29):
显卡跑2A了,,没动核心,,想刷个BIOS。。。好像有两个一样的芯片。。不知道刷哪个,,,

网友A:
楼主修显卡的啊
显卡闪屏是虚焊吗
知道显卡有PWM芯片,还有BIOS啊

网友B:
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显存问题的吧你用软件检测就知道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修显卡的啊
显卡闪屏是虚焊吗
知道显卡有PWM芯片,还有BIOS啊

我没说闪屏啊。。我也没说虚汗啊,,高手估计哪里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显存问题的吧你用软件检测就知道的

高手,能给修下吗。。要不可惜了

网友:
明天我看有没有260的bios有的我给你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