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管的标准定义,那个正确

楼主(2016-06-29):
下面那个正确:
N管G高电平时导通是D-S
P管G低电平时导通是S-D

P管:D-S G<S 4.5V  N管:S-D G>S 4.5V

N管:D-S G>S 4.5V  P管 :S-D G<S 4.5V

我一直理解的是N是D-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是S-D
我看到有人发帖是这样的P管:D-S G<S 4.5V  N管:S-D G>S 4.5V

不知道那个正确了,大家帮忙看看

网友A:
导通了就是导通了,不存在D-S 还是S-D,,,

网友B:
看看这方面的书籍,答案不是更明确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看这方面的书籍,答案不是更明确吗?

我看了N是D-S
         P是S-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导通了就是导通了,不存在D-S 还是S-D,,,

是这个样子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看了N是D-S
         P是S-D

电子电路基础知识是很重要的,能记住就更好,对维修主板是很有很大帮助的,笔记本电路的分析是离不开基础知识的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子电路基础知识是很重要的,能记住就更好,对维修主板是很有很大帮助的,笔记本电路的分析是离不开基础 ...

我主题帮忙看看,怎么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主题帮忙看看,怎么才对

以书上说的为准,有一些我也记住,临时也看看书,没有办法年纪大了。

网友D:
要看场管具体作用,如果是用来作为开关的  那就要G>S 10V (N沟道)以上。如果是用来作信号用的 那只要G>S 3V以上(N沟道)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要看场管具体作用,如果是用来作为开关的  那就要G>S 10V (N沟道)以上。如果是用来作信号用的 那只要G>S  ...

分开关和信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要看场管具体作用,如果是用来作为开关的  那就要G>S 10V (N沟道)以上。如果是用来作信号用的 那只要G>S  ...

场管上有一个点的的方向是什么极
场管怎么一下看出他的GDS

网友:
导通以后从电压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走,不存在d-s或s-d之类的

网友:
N管G高电平时导通是D-S
P管G低电平时导通是S-D
N管:D-S G>S 4.5V  P管 :S-D G<S 4.5V

这个是正确的。

网友(2016-09-29):
当时大学老师讲的是DS是可以互换的(导通之后),源极和漏极没有区别